婆媳关系真的很难相处吗?

楼主(2020-05-25):
为了带娃子,妈妈来了。
一边是生我养我的妈妈,一边是相伴一生的媳妇。
夹在中间确实难啊。。。

虽然都是为了娃子好,但是确实观念不一样。难免会有些矛盾。。。
怎么破?

网友A:
千古难题。
我家过来第二天就被气走了。。。
还是自己带吧,吃点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古难题。
我家过来第二天就被气走了。。。
还是自己带吧,吃点苦

2个娃 一个人带不了

网友B:
木有办法的事,只能两边都说一下,都让着点。我暂时不敢让我老妈过来,太多冲突的地方了。

网友C:
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带,老人家没有义务帮你带!倒是你有义务给父母养老

网友D:
媳妇和妈,就像两个时钟域的电路,这俩电路还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还要交换数据,怎么办?你想想电路上怎么办就明白了。

时钟域隔离,交换并行数据一般上FIFO,单个的控制信号就是用目标时钟域的时钟打俩拍嘛。这个FIFO就是你:两边要发送数据的后手,把数据都给你,你再用目标方的时钟域给出。比如,你媳妇看你妈有什么做的不对了,不要让她直接跟你妈说,否则很容易吵起来,反之亦然。如果都先跟你说,然后你再化成你自己的话对另一方说,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和亲老公,接受度会高一些。即使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容易谅解,不记仇。这个需要提前打预防针,定好规矩,再经过几次成功演练,就能化成大家的默契了。比如,我家小孩小时候,爷爷奶奶带的多。孩子刚开始吃大人饭的时候,我妈偶尔会从自己的馒头上掰小块给孩子吃,但有时会从自己咬过的茬口上掰,那不就等于给孩子吃大人口水了吗?我媳妇看到了,但当场没说,而是时候跟我说了。后来我吃饭的时候就留意了,然后被我逮个现行,我以我的话来跟我妈说这个问题,我妈就听了,很快改了,没有后遗症。如果是儿媳妇给老婆婆提出来,不知道老太太面子上挂的住挂不住。。。反过来也一样,有一些案例,我就不说了。

总结:1、定好规矩;2、正式地去单独跟媳妇和妈说:以后对对方有意见、想法,先跟我说,不要直接跟对方说;3、实践几次,不断巩固,他们尝到几次甜头,就化成自觉的行动了。

本来,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年龄(代购)还差那么多,为什么在一个屋檐下?还不是因为中间这个老公(儿子)?该担当要担当,不要畏畏缩缩。

网友E:
让你媳妇的妈来。矛盾小一点。

网友F(2020-09-05):
我也觉得让你媳妇的妈来。矛盾小一点

网友G:
难处不难处,看谁跟谁相处,三观相近的更容易相处,否则很难

网友H:
媳妇和 妈本来就难相处,这是长期的生活环境和年代不同所决定,我觉得 媳妇和妈不能一起看孩子,要不媳妇看,要不妈看, 其实好多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如何你在中间向着媳妇,妈就会委屈,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媳妇和 妈本来就难相处,这是长期的生活环境和年代不同所决定,我觉得 媳妇和妈不能一起看孩子,要不媳妇看 ...

2娃子。。。双胞胎 咋看?只能一人看一个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