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讯完美收发变长字节程序

楼主(2019-11-27):
串口配置代码
__IO uint8_t RS485_RxBuffer[256];
__IO uint8_t RS485_RXCount=0;

void RS485Config(enum USARTxNumber RS485Number,uint32_t usr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switch(RS485Number)
                {
                        case RS485_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外设时钟

                                //使能串口2的发送和接收 和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GPIO结构的成员设置如下:
                        /*--------------485控制端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485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485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的结构成员设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sr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2 Enable

                                break;
                        case RS485_3:
                                /* 使能 USART3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外设时钟
                                /*
                                //使能串口3的发送和接收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2);

                                /* USART3 使用IO端口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 USART3 工作模式配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srBaudRate; //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数设置: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设置: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是否奇偶校验:无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硬件流控制模式设置:没有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接收与发送都使能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SART3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3 Enable
                                break;
                        case RS485_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UART4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USART4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4 Tx (PC.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4 Rx (PC.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4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sr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ART4, ENABLE);
                                break;
                }

数据接收中断代码:
#include "485Ctrl.h"

extern uint8_t RS485_RxBuffer[256];
extern uint8_t RS485_RXCount;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RS485_RxBuffer[RS485_RXCou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ENABLE);
        }
        //如果为空闲总线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IDLE)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DIS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IDLE);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代码略
                RS485_RXCou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