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9-11-27):
IO, pi, gp, GPIO, ni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GPIO_Pin_8);
}
/*********************************************END OF FILE**********************/
这是教程里的其中一段程序,小弟有个疑问问问各位大神,GPIOB0没什么问题,可是GPIOF7和GPIOF8都没有设置输出/输入模式及速率,直接初始化了,请问此时GPIOF7和GPIOF8是什么状态?(MDK编译通过的,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