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计算机通过USB连接CH552控制继电器动作。

楼主(2020-05-25):
上位机(计算机)通过USB连接CH552控制继电器动作,CH552通过USB接口接受开,闭命令,控制继电器动作。实现免驱。淘宝有通过AVR模拟USB实现此功能的。如何实现?

网友A:
用CH552 实现USB HID通信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上位机通信吧

网友B:
输出控制IO吧

网友C:
网上有很多方案啊

网友D:
串口通信还是usb的?

网友E:
需要什么指令控制呢

网友F:
实现免驱?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串口芯片呢

网友H:
看着不容易的。

网友I:
USB HID通信可以。

网友J: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设计了吧。

网友K(2020-08-13):
超级超级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