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MOS管振荡问题

楼主(2020-05-25):
本人小白,最近在做一款控制器,电路如下,负载是一个线圈。
测试了A B两点的波形,紫色的是A点,蓝色的是B点,绿色的是电流,黄色的是驱动电源,开关频率是20K

PCB如下:

我在自举电容和地和下管的S极之间加了根导线,本想改善一下回路的,依然没有效果。

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哪里引起的振荡,自我感觉下管驱动回路面积已经很小了,RG都100欧了,怎么还是会发生振荡?另外本人实在是初学者,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不足,也行指正拍砖,感谢~

网友A:
把负载线圈改为电阻,看看还振荡不?

用的就是电阻,绕线功率电阻、

网友B:
如果是正激,那么上下两个MOS的Vgs波形应该是一致的,你这个是反着的,电流波形也不对。
--好吧,貌似测的是单点波形

嗯,这个是DSP控制输出的,故意这样的....

楼主:
我突然发现第4通道我的示波器使用的交流模式!难怪总感觉波形不大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负载线圈改为电阻,看看还振荡不?

你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对的,即便是大功率线绕电阻,哪怕是无感的,实测也有1uH左右的电感。
随着输出电流增大,他这个所谓的“振荡”将显著增大,再大就损坏MOS管了。

接上线圈,用电容谐振,将减小这个“振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并联电容,而是要并联电阻。

谁说并联电容了  当然是串联了  可以了解一下感应焊接机

网友:
是不是少了两个MOS呢?

网友:
只有两个MOS,如何自举啊?
是不是还欠缺两个MOS啊?

不少的,是这样的用途,你搜一下IRS2186就知道了。

网友E:
什么任务,线圈干啥用的?

楼主:
这个就是IRS2186的典型电路图

网友F:
前几天修一电焊机,全桥电路。有一管栅极漏电,用IRF460代换不行,大电流下焊几下就栅极漏电。考虑是栅极耐压问题,原管23N50E是30V,IRF460是20V。和坏了的那只并联的管子驱动波形不对,把管子拆下来居然有一条腿是断的,不知道怎么断的?

这是同一边(管子接电源正)的波形

这是另一边(管子接电源负)的波形,正常

把断脚管子重新接好后的波形,正常。有毛刺、振铃是干扰的缘故,拔掉电源插头瞬间振铃就没了,如同另一边。

手头没有管子替换,只好买管,买回来换后正常。

网友F:
示波器是YB4324,双20M模拟。X轴5uS,Y轴10V,零位在中间,极性转换没注意,看波形应该是倒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修一电焊机,全桥电路。有一管栅极漏电,用IRF460代换不行,大电流下焊几下就栅极漏电。考虑是栅极耐 ...

牛人啊,模拟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