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VS 过压防护对 PCB 的影响

楼主(2020-05-25):
              前言 TVS 二极管是过压防护最常用的器件,在器件正确选型后,是否就完成了设计呢?如何使 TVS 在电路中应用的效能最佳?印制电路板的布局布线至关重要,通过合理放置 TVS 的位置、接地选择、寄生电感和回路区的处理,科学合理地进行 PCB 的布局布线,才能使 TVS 的效能最佳化。

               TVS 放置位置的选择   TVS 器件尽量接近噪声源,确保浪涌电压可以在脉冲耦合到邻近 PCB 导线之前被钳位。

                  走线选择   TVS 布线要避免自感。ESD 是巨变突发的脉冲,很可能会在回路中引起寄生自感,进而对回路形成强大的电压冲击,并可能超出 IC 的承受极限而造成损伤。负载产生的自感电压与电源变化强度成正比,ESD 冲击的瞬变特征易于诱发高强自感。

减小寄生自感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缩短分流回路,必须考虑到包括接地回路、TVS 和被保护线路之间的回路以及由接口到 TVS 的通路等所有因素。所以 TVS 器件应与接口尽量接近,与被保护线路尽量接近,这样才会减少自感耦合到其它邻近线路上的机会。

               环路区域 减小高速数据和接地线形成的环路区域可降低辐射和射频的影响。特别是导线较长时,缓解环路题目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在 PCB 设计中包含一块接地板,增大 TVS 管,为集成电路之间的分离间隔提供隔离。但它会增大环路区域。

                    应用   另外可应用下述原则对线路进行优化: 1、尽量将接口安排在同一个边上;

2、避免被保护回路和未实施保护的回路并联,避免在保护线路附近走关键信号线;

3、如果接口处既有滤波又有防护电路,应该遵从先防护后滤波的原则。防护电路用来进行外来过压和过流抑制,如果将防护电路放置在滤波电路之后,滤波电路会被过压和过流损坏。

4、将复位、中断、控制信号远离输入 / 输出口,远离 PCB 的边缘和放电点;

           结语
使用 TVS 二极管对电子产品实施 ESD 保护是一种方便、有效和可靠性高的途径,器件的选型和 PCB 布局布线同样重要,希望通过此文的简单介绍,能帮助大家加深对 TVS 的 PCB 布局设计的理解,提前做好 PCB 的优化设计,一劳永逸。

网友A:
支持下,谢谢分享。满满的都是干货!

网友B(2020-06-26):
TVS管是什么样的保护元器件?

网友C:
为什么要对固态继电器进行瞬间过压保护?

网友D:
求简单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E:
怎么做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F:
二极管是过压防护最常用的器件

网友G:
保护电压是取决于稳压管击穿电压。

网友H:
过压保护和过载保护

网友I:
求用稳压二极管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C:
TVS和一般的稳压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J:
谢谢版主分享的资料的

网友D:
设计一个防过压电路来保护单片机??

网友B:
TVS管是否能够防雷

网友G:
过压欠压保护电路

网友F:
分析一下如下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I:
如何用二极管搭建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H:
电源电路造成过压保护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E:
用稳压二极管做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K(2020-08-01):
什么是过电压防护?

网友L:
tvs增压器选择哪家比较好?

网友M:
TVS管怎么接啊?

网友N:
TVS二极管的主要电参数是什么?

网友O:
过电压的防护措施有哪些

网友P:
压敏电阻是一种非线性电阻元件,压敏电阻阻值与两端施加的电压大小有关

网友Q:
TVS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

网友R:
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小

网友S:
TVS和稳压管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O:
200v如何实现过压保护

网友M:
3.3V器件如何选择tvs管!

网友Q:
能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

网友K:
过压保护与过流保护的区别?

网友R:
TVS防雷1500W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P:
过电压保护产品都有哪些?

网友N:
TVS管的防护原理是什么?

网友S:
TVS管和ESD管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L:
TVS二极管怎么测试

楼主:
这是过压防护器件,  这里提及的是电路布线方面的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