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C语言语法的困惑

楼主(2019-11-28):
如: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两个参数中间的“|”是起什么做用?是把这两个参数视做一个数组吗?

网友A(2020-05-26):
C 是符号化语言,就是多数的操作用的是符号,而不是单词或简写;
所以你还是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B:
|是位或
C语言教材里有讲解
网上也有很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 ... 6/548283?fr=aladdin

网友C:
操作寄存器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