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水灯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9-11-28):
#define PERIPH_BASE           ((uint32_t)0x40000000)
#define APB1PERIPH_BASE       PERIPH_BASE
#define 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0000)

#define GPIOB_BASE            (APB2PERIPH_BASE + 0x0C00)
#define GPIOB               ((GPIO_TypeDef *) GPIOB_BASE)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1.这应该是GPIOB对应的是什么地址???上面寄存器的基址???如果是基址 下面寄存器的地址都是+1??  而且这些地址从何而得??
2.GPIOA-GPIOE GPIO是普通I/O口的意思  这单单就是5个I/O口吧??

3.还有就是 转化为结构体指针 定义一个宏GPIOB来代替 为什么要这么做 结构体指针还是不明白
是不是说像int 整形那样 这个GPIOB 的元素只能来自结构体里面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