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用PWM产生的红外编码正确吗?要做一个万能遥控器

楼主(2019-11-28):
用了TIM3产生了一路PWM,我就是参考原子哥的建议,产生一个38KH的PWM,然后控制他有没有从而实现调制,然后通过IO口接到红外发射电路
写完程序后,这是完整的模拟波形,先产生4.5ms的引导码,后面就是数据了,由位0,和位1组成 ,后面的三十二位数据是我提前设置好的,为0x00008888; 和下图也匹配

这个是上图我进行了放大,我测试过了 ,满足 位0 的低电平为0.56ms(这个时候不产生波),高电平为0.56ms(这个时候产生波)
1 的低电平为0.56ms,高电平:1.68ms

下面的图继续放大,可以清晰的看到PWM波形,我设置的占空比为1/3,周期为26.43us,也满足38KhZ的频率

我想请大家指教一下 这样做对不对,因为我实际测的时候不好使,发射管肯定好使,接收头也好使,现在分析就是产生的波形不对了,而且还有个小疑问,我让发射管一直发红外,然后对准接收头,用电压表测得电压还是高电平,我的理解应该是低电平啊!!!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24-07-03):
万能红外遥控编码解码芯片YiRTX05芯片你可以了解一下,串口控制,简单易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的图挂了,一个也看不到。
建议重新上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