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00Khz 16 bit 的PWM方案?示助

楼主(2020-05-26):
  microchip有没有专用的PWM芯片,看看能否实现 16bit  300Khz的PWM方案?
如果没有的话,单片机方案也行,看看有推荐的吗?

网友A:
300KHz,要做到16bit精度,每bit的时间才0.05ns,不可能吧,没有这么快的数字电路。
假设PWM时钟20M,已经够快了,1/65536,才305Hz

网友B:
可以的,AN1476 - 结合CLC和NCO实现高分辨率PWM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00001476b_c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