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T6963C的问题

楼主(2020-05-26):
这是卖家给的接线图,可是我们公司搞硬件的没接可调电阻。
我用51例程跑,不显示。
请问高手,那个可调电阻必须接吗?谢谢!

网友A:
要接,每台有差异的,
不合适的电压导致不会亮屏的,可以先调整好,再用固定电阻代替,但可能差异较大,批量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每台有差异的,
不合适的电压导致不会亮屏的,可以先调整好,再用固定电阻代替,但可能差异较大,批 ...

谢谢!我想办法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办法接上。

图上是50K,我找了一个2K的,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现在显示乱码。
//----读数据---------------------------
uchar RSTA(void)
{
  uchar e;
  d=0xFF;

  cd=1;

  wr=1;

  rd=0;

  _nop_();_nop_();
  e=d;  //读数据

  rd=1;

  return(e);//返回值
}

//------查读写\数据状态---------------------------------------------------
void STA01()  //STA01
{
  uchar e;
  do{e=RSTA();  //调用读LCM函
  }while((e&0x01)&&(e&0x02)==0);   //如果低两位等于1,则退出
}

//------查数据读写状态---------------------------------------------------
void STA1()  //STA0
{
  uchar e;
  do{e=RSTA();  //调用读LCM函
  }while((e&0x02)==0);   //如果p1.1等于1,则退出
}

void lcddatw(uc dat)  //写数据
{
        STA1();//查数据读写状态
        cd=0;
        wr=0;
        d=dat;
        wr=1;
        cd=1;
}

void lcdcmd0(uc cmd)        //写命令
{
        STA01();//查数据读写状态
        cd=1;
        wr=0;
        d=cmd;
        wr=1;
        cd=1;
}

可是加上红色的两句,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貌似卡住了。

楼主:
现在查出来,是这儿的问题
void lcdcmd0(uc cmd)        //写命令
{
        STA01();//查数据读写状态
        cd=1;
        wr=0;
        d=cmd;
        wr=1;
        cd=1;
}是红色的地方卡住了,STA1()没问题。

楼主:
可以显示光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