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
上图N12B为比例器,N13A为电压跟踪器,N13A的电源0.1uf电容是滤波作用吗?N13B是减法器吗?那C97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点评):
相位补偿

网友B(2020-05-26):
低通滤波

网友C:
1、N13B,差分,带点低通,从抑制共模干扰的角度,加c97不可取。这个差分最好阻抗相同,从而提高共模抑制。如果要加电容,运放输出后面加rc。
2、N13A的104电容,串联有如下功效:1提高电容耐压,2提高电容esr,3将电容减半。作用是去耦
3、C97的作用,从差分运放的角度不可取。会降低共模抑制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13B,差分,带点低通,从抑制共模干扰的角度,加c97不可取。这个差分最好阻抗相同,从而提高共模抑制。 ...

谢谢,您回答的第一点,我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请教一下,差分最好阻抗相同可不可以具体讲下呢?运放输出后加RC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答的第一点,我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请教一下,差分最好阻抗相同可不可以具体讲下呢?运放输出后 ...

运放后面加RC相当于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后面加RC相当于低通滤波。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N13B,差分,带点低通,从抑制共模干扰的角度,加c97不可取。这个差分最好阻抗相同,从而提高共模抑制。 ...

电容串联为何能提高esr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容串联为何能提高esr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N13B,差分,带点低通,从抑制共模干扰的角度,加c97不可取。这个差分最好阻抗相同,从而提高共模抑制。 ...

很多电路中有这个电容呀
产生一个高频极点fp,这个极点处的频率高于放大器的总环路增益的穿越频率
选放大器的带宽的1/10作为新的穿越频率fc ,
fp > fc 就可以保证放大器的稳定
另外你说的阻抗不平衡问题,我觉得只是影响到高频段的信号了,低频段丝毫不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很多电路中有这个电容呀
产生一个高频极点fp,这个极点处的频率高于放大器的总环路增益的穿越频率
选放大 ...

如果放大器有稳定性问题,的确要加。如果没有还是要照顾共模抑制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很多电路中有这个电容呀
产生一个高频极点fp,这个极点处的频率高于放大器的总环路增益的穿越频率
选放大 ...

这个《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叫超前补偿。
如果存在稳定性问题,的确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