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USART1_DMA方式的收发问题

楼主(2019-11-28):
假如我用STM32的USAT1 DMA方式给PC机发送过数据,PC机发送的数据,能不能通过这个DMA返回给,STM32,我现在的实现方式,返回的数据我还是通过查询法读的接收数据寄存器;向PC机发送的时候已经用了DMA中断了,接收的时候还有没有办法用中断呢?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ma.h"

extern uint8_t SendBuff[SENDBUFF_SIZE];
uint16_t i;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72);
         LED_GPIO_Config();
         USART1_GPIO_Config();
         DMA_Config();

            printf("\r\n这是一个测试DMA传送内存数据到外设USART程序-----------\r\n");
         printf("\r\n开始传输数据-----------\r\n");
         for(i=0;i<SENDBUFF_SIZE;i++)
         {
         SendBuff=0x30;
         }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LED1(ON);
  while (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RESET);
                 }

  }
}

中断函数:
voi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GL4)==SET)
        {
                LED1(OFF);
            printf("\r\n传输完毕--------\r\n");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4);
        }
}

我现在的实现方式就是发送的时候用了DMA中断,接收的数据还是用的查询法;我的问题就是接收的时候还有没有办法用DMA或者中断方法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