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按钮控制继电器闭合/断开

楼主(2020-05-26):
通过面板上按钮控制PCB板上的继电器闭合/断开。初想电路是如下:思路是面板按钮是24V 接通和断开,防止按钮抖动和不稳定性采用电阻分压方式,在面板按钮闭合输入电压超过14.7v,PCB 板上的继电器线圈通电继电器闭合。大家提提建议这样设计是否合理?谢谢

楼主:
想了下电路有问题,R2电阻不个大,如果是1K 三极管不会工作在开关状态,现在改成R2=4.7k

网友A:
精确到14.7 不太容易做到的。
大概是这么计算的
第一步先戴维南等效下。
当输入为24时,看看ic是多少,根据ic和继电器内阻,计算电压,根据继电器的门槛电压,看是否吸合。

不建议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到14.7 不太容易做到的。
大概是这么计算的
第一步先戴维南等效下。

24v继电器闭合需要线圈最低电压是18.5V ,线圈的额定功率是200MW,这样线圈电流最大是不是8MA ,但面板按钮导通INPUT 等于24V  ,按R2=4.7AK计算,R1 跟R2 分压得电压4.5 V,IB=(4.5-0.7)/1K=3.8MA ,3.8MA *倍数(30)=114MA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IC电流等于8MA,继电器完全闭合,好像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到14.7 不太容易做到的。
大概是这么计算的
第一步先戴维南等效下。

谢谢,能否提示下怎样改进该电路或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A:
R1 跟R2 分压得电压4.5 V,这个需要戴维南等效
大概是4.5V串一个(4k并联20k)的电阻。

网友B:
R4多余。
按钮防抖,应该在R2并联电容,时间常数大于10mS一般就足够了
开关电路,根本就不需要如此精确的电压,14.7V 哪跑出来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 跟R2 分压得电压4.5 V,这个需要戴维南等效
大概是4.5V串一个(4k并联20k)的电阻。
...

谢谢,叶老师,你是说R2电阻值不个大吗?你看我上面计算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继电器闭合需要线圈最低电压是18.5V ,线圈的额定功率是200MW,这样线圈电流最大是不是8MA ,但面板按钮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叶老师,你是说R2电阻值不个大吗?你看我上面计算思路是否正确?
...

当R2=4.7K
分压的电压为3.08V,要考虑后面的R3和R4

楼主:
叶老师,谢谢! 起初没有考虑到 R3 R4 跟前面的分压电阻也是有关联的

网友C:
直接接线就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线就行了吧

不需要什么电路,直接接线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把按钮开关和继电器的线圈串起来??干嘛搞这么复杂。用24V的继电器就可以了。24V的继电器一般来说工作电压下限在14.8V叶,完全满足你的条件了啊。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具体参数问问继电器厂家就行了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为了复杂而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传说中的为了复杂而复杂吗?

憋这么说!本来挺高大上一项目,给你们这一个个的一说,一个村里的土电工都能搞定。这不是自贬身价吗?电工还是不够团结啊。看来成立工会是很有必要的。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