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定时器sysTick延时硬件仿真时间问题

楼主(2019-11-28):
看到系统定时器这块,就用系统定时器来定时,作为延时时间,实际效果是小灯亮灭的时间大约是1秒。但是用keil硬件仿真的时候显示的不是1秒,望各位高手指点。部分代码如下;
主函数部分: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CLI();
        //SEI();
        //EXTI_PC13_Config();
        //EXTI_PA0_Config();
        SYS_Tick_Config();//配置时钟的中断
        while(1)
        {
                LED1_ON;
                Delay(100);
                LED1_OFF;
        }
}

单位时间配置部分:
//下面为中断一次需要的时间
//1//72000000/1,                        72000000*1/72000000s=1s(1s)
////(上面这种情况程序返回错误)
//2//72000000/10,                7200000*1/72000000s=1/10s(0.1s)
//3//72000000/100,                720000*1/72000000s=1/100s(0.01s)
//4//72000000/1000,                72000*1/72000000s=1/1000s(0.001s)
//5//72000000/10000,        7200*1/72000000s=1/10000s(0.0001s)
//6//72000000/100000,        720*1/72000000s=1/100000s(0.00001s)
//7//72000000/1000000,        72*1/72000000s=1/1000000s(0.000001s)

void SYS_Tick_Config(void)
{
        if(SysTick_Config(72000000/100)==1)
        {
                while(1);//配置失败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