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音效调好--跪谢!

楼主(2020-05-26):
各位老师,
     用功放芯片驱动一个喇叭8欧/0.5W,播放出来的声音感觉比较空洞,效果一般。拿市面上比较高端的产品一比,直接被秒杀。市面高端产品播放出来的声音穿透力强,感觉雄浑有力,-----是不是低音部分较强?
     我这边想改进,不知采用何种方案。目前有如下:
1,采用简单的PWM推动方式,性价比高,但声音效果不行
2,采用DAC输出加功放(8002),当前效果也不好。
3,有人推荐采用MP3的驱动芯片,说效果好,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4,有没有廉价的功放芯片,可以调节低音区和高音区的,我通过手工操作来搞定这个问题?
     跪谢各位高手啊!老板催着要结果。

网友A:
你用同一个喇叭实验两种功放,对比效果。
通常功放的失真1%就已经很大了,   顶级的喇叭,失真一般也超过10%
有全频的小喇叭,低音效果不错,当然价钱也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同一个喇叭实验两种功放,对比效果。
通常功放的失真1%就已经很大了,   顶级的喇叭,失真一般也超过10 ...

从您这么说,喇叭失真占主要成分了。
您觉得我列出的几种方案哪种好一些。

网友B:
      你要高低音就要运放组高低通通道滤波器,用4558就行,不过你供电就复杂了,要+-电源,低功率音质比较好的是TDA2822,要是成本和电源放宽,用LM1875

网友B:
单芯片方案:SN4823 带有高低音可控和音量调节的 音频功放芯片

网友C:
你这么小的功率,选一颗AB类功放就行,噪声小,失真小,也不用考虑EMI。有很多国内厂家可以选。
说一下我的经验:(1)声音空洞——很有可能是你的输入接地不好;
                         (2)高端产品播放出来的声音穿透力强,感觉雄浑有力——这个主要是低音的效果,但影响低音的可能是喇叭,也可能是功放或外围电路(音频功放的输入端一般会加一个高通滤波器,可以考虑调整一下这个滤波器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您这么说,喇叭失真占主要成分了。
您觉得我列出的几种方案哪种好一些。 ...

4 吧。阻容做个高通、低通, 高频、低频走不同的路线,低频加一点增益,应该声音就会像你说的会“雄浑有力”些

网友D:
有专门语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高低音就要运放组高低通通道滤波器,用4558就行,不过你供电就复杂了,要+-电源,低功率音质比较 ...

感谢大神。
  若干年没逛论坛了,今天一来就遇到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芯片方案:SN4823 带有高低音可控和音量调节的 音频功放芯片

SN4823?
  网上没搜到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小的功率,选一颗AB类功放就行,噪声小,失真小,也不用考虑EMI。有很多国内厂家可以选。
说一下我的 ...

多谢!
  我看市面其他也是采用一颗AB类功放。我这个需要用4.2V锂电池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SN4823?
  网上没搜到这个型号

矽恩微电子

楼主:
www.si-en.com
主页硬是打不开 看来用得不多,淘宝也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www.si-en.com
主页硬是打不开 看来用得不多,淘宝也没有这个型号

TAS5715所属类别:音频放大器 产品名称:具有扬声器均衡、双频带 DRC 和 DC 保护的 25W 立体声 I2S 音频放大器

要有I2S接口的处理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同一个喇叭实验两种功放,对比效果。
通常功放的失真1%就已经很大了,   顶级的喇叭,失真一般也超过10 ...

多谢大师。
  您说的失真是指THD么?

网友E:
数据手册

网友F:
驱动功放芯片在这种情况下调音没有多大改善,主要是0.5W的小功率、小口径小频率做不宽, 频响和音质感觉就失真,
可以通过加大扬声器,如用3W的, 功放芯片搭配蓝牙音箱上常用的 F类3-5W的功放芯片如MIX2018A。
可以在结构做音腔,通过封闭结构+低音振膜改善物理频率范围,
还一个就是在音源上预录和你现在的扬声器调效过的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功放芯片在这种情况下调音没有多大改善,主要是0.5W的小功率、小口径小频率做不宽, 频响和音质感觉就 ...

感谢老师!
  目前功放我采用电池供电,即电压范围为3.7~4.2V。如果我采用升压电路,升到5V,驱动3W的喇叭,这样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F:
不用升压,可以直接带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升压,可以直接带起来

从规格书上看,电压越高,在保证THD低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功率。所以想着是否升压。不知道市面上的产品都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
比如小孩子用的那种播放音乐的玩具,听上去音质挺不错,声音也大,带电池充电的。那种估计用的D类功放吧,能节约能量。不知道电池是不是4.2V的。听上去低音也还不错,至少比笔记本的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规格书上看,电压越高,在保证THD低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功率。所以想着是否升压。不知道市面上的产品都 ...

     喇叭腔体设计也很重要,要喇叭的物理响匹配,当然公司没有专业人员的可以参考下人家的设计,那些玩具一般是用LM386,或者类似国产的,规格不是很高,但是响度确实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