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正反馈和负反馈怎么计算?

楼主(2020-05-26):
请问这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输入输出关系该怎么求?

楼主:
这个R3有什么用?

楼主:
各位大佬 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指点指点。

你这个输入是电压,输出是电流?

网友A:
如果输入是电压,输出电流的关系大概是上面的公式。
前提R1 R2 Rg Rf 相等。且远大于负载RL。这个时候R3相当于电流设定电阻。

网友B:
这个是Howland电流源的常见形式,准确的电阻匹配关系应该是Rg/Rf=R1/(R2+R3),按图中接法输出和输入应该是反向的,Iout=-(Vin/R3)*(Rf/Rg),5楼说的4个电阻相等是一种特殊情况,同时还需要4个电阻远大于R3才近似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Howland电流源的常见形式,准确的电阻匹配关系应该是Rg/Rf=R1/(R2+R3),按图中接法输出和输入应该是 ...

Iout=(Vin/R3)*(Rf/Rs)   没有负号, 但是公式怎么得来的 我推不出来,大佬能尝试推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是电压,输出电流的关系大概是上面的公式。
前提R1 R2 Rg Rf 相等。且远大于负载RL。这个时候R3相 ...

书上写的是Iout=(Vin/R3)*(Rf/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是电压,输出电流的关系大概是上面的公式。
前提R1 R2 Rg Rf 相等。且远大于负载RL。这个时候R3相 ...

嗯R3远小于 R1=R2=RF=R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写的是Iout=(Vin/R3)*(Rf/Rs)。

这个输入信号接到反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入信号接到反相端

这个怎么推导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Howland电流源的常见形式,准确的电阻匹配关系应该是Rg/Rf=R1/(R2+R3),按图中接法输出和输入应该是 ...

谢谢 ,通过你说的这个名字我查到推导过程了。

没及时看到,查到了就好,Howland电流源的这个形式用得挺多的,满足这个电阻匹配关系主要是保证电流源输出阻抗尽量大,那个近似关系输出阻抗不足,因而需要限制RL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