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用什么电路产生呢?

楼主(2020-05-26):
比如占空比 0.5 的方波,不用单片机,怎么产生呢?
我看到的办法是用两个单稳态触发器,互相触发。
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
多谢!

网友A:
施密特触发器是最简单的,只要注意不用极性器件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50%方波
担心占空比问题,可以用CD4017,它的Carry输出是分频后50%的,Q0~Q9不是的。
或者就是一级施密特震荡,加一级分频器,也可以得到50%

网友B:
555时基集成电路的应用 10页 0.2M
555各种用法 37个 8.4M
555集成电路实用大全 499页
555集成电路应用30例 137页
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

网友C:
方法挺多啊,触发器、时基电路、运放都可以,但是如果从成本考虑的话,现在已经是单片机更有优势了

网友D:
建议CD4060或HC4060,振荡、分频都有了,完美的50%方波,RC振荡或晶体振荡都可以。

网友E:
触发器芯片,直接搞定,也便宜、
555,性价比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