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可靠性好不好可以编写一段程序跑一下三相高速无刷

楼主(2020-05-26):
单片机可靠性好不好可以编写一段程序跑一下大功率高速三相无刷无位置传感器电机(25V/75A/3--10万转)。MCU的选型很重要,不是所有的单片MCU都能用的,要选高抗干扰不易死机否则在六步换相时的高脉冲干扰会造成驱动逻辑混乱FET冒烟模块及MCU 损坏以下是用STC芯片做的,长期运行在非隔离六步换相法的高脉冲干扰下都没有出现运行不稳定及死机现象。下图是用STC芯片制作的整个控制系统电路板尺寸3CMX3CM包括转子位置闭环检测,转速闭环检测,空栽/负栽在PWM控制范围内+-5转,输入电压25V/电流75A。软件用汇编编写/支持20万转以下是电路板实物图及运行时的波形等。

可以请教一下算法吗

网友A:
20Wrpm? 还是26386rpm?

网友B:
STM32跑六步驱动法,不跑无感FOC浪费

网友C:
死特惨的广告

网友D:
强,猜测 应该是用的STC专门针对电机控制的 STC8H1K08-36I-QFN20/TSSOP20, RMB0.9
   大家如需样品请致电:0513-55012928或者加QQ:2593903262
http://www.****ducst.com/STC8F-datasheet/STC8H-20200525.pdf

网友E:
因为电源波动导致丢固件我在STC15系列上遇到过,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板子设计的不行,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单就芯片本身来说,我想说的是能不能少吹点牛X,什么EFT、ESD指标,能不能测过了再往手册上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因为电源波动导致丢固件我在STC15系列上遇到过,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说板子设计的不行,确实有这方面的 ...

真的可以试试STC8G2K64S4、STC8H3K64S4、STC8H8K64U、STC8H1K08、STC8H1K28这些产品(管脚选择性多,8、20、32、48、64脚),无论是低功耗、价格、抗干扰、资料等都优化很多...产品很多,看手册的确浪费您时间,可以加我QQ帮您快速选型,也可申样测试下效果,好不好您说了算
    QQ:2593903262

网友D:
新产品开发和学习建议用 能仿真的 新设计的 MCU STC8G / STC8H 系列,支持仿真,功耗更低,加密性更强,STC 后期巅峰之作
STC8G/STC8H 的 内部复位/抗干扰/低功耗/内部时钟/最高时钟频率/PWM/ADC 做的都比 STC8A/STC8F 强,STC 后期巅峰之作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STC8G系列最新中文数据手册更新,巅峰之作,国之重器,大国脊梁        http://www.****ducst.com/STC8F-datasheet/STC8G-20200525.pdf
STC8H系列最新中文数据手册更新,巅峰之作,国之重器,大国脊梁        http://www.****ducst.com/STC8F-datasheet/STC8H-20200525.pdf
STC8G / STC8H 选型指南        http://www.****ducst.com/STC8F-DATASHEET/STC8G-STC8H-SELECT-GUIDE-20200525.PDF

网友F(2021-03-24):
版主分享一些资料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G:
巅峰之作,国之重器,大国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