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分析仪出现幅度异常现象怎么办?

楼主:
受到警告 楼主

频谱分析仪实际上是一胎变频的超外差接收机,变频通路复杂,出现幅度异常后要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判断。
1、按照整机原理框图在2dB开关衰减器、60dB衰减器、射频板平坦度补偿版、窄带中频板、DSP处理板。快速判断是微波前端还是中频问题。断开零波段中频输出到视频板端口的电缆,在射频板上输入一个-43dBm的信号,在轨迹上应该显示一条-20dBm±3dBm的直线,这时证明中频电路正常否则进一步检查中频电路。断开射频板到窄带中频板的电缆。在窄带中频板上输入一个频率21.4MHz,幅度为-30dBm的信号,如果显示为-20dBm左右,那么窄带中频板及DSP板正常,进入下一步骤。否则是窄带中频板及DSP板有错误。将一个频率7.5MHz,幅度为-20dBm的信号输入到端口,如果此时幅度显示为-20dBm左右,说明DSP板正常。否则维修DSP板。中频电路正常后,在前面板输入一个300MHz、-20dBm的信号,设置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为300MHz,频宽为0Hz。测量零波段中频输出到射频板端口的信号,幅度应该为-43dBm±3dBm,否则为微波变频部分异常。断开4GHz低通滤波器输出到0波段变频器的连接电缆,测量此时4GHz低通滤波器输出幅度,信号为300MHz,幅度应该为-30dBm±3dBm,如果正常,说明是0波段混频器及开关放大器中频滤波器输出幅度异常说明为衰减器组件异常。
2、零波段幅度正常的处理:根据整机原理框图,零波段幅度正常可以判断得到中频电路在射频板平坦度补偿之后电路正常。首先判断1/2/3波段还是4/5波段幅度异常,还是都异常。都异常可能为本振电路异常或微波驱动板的YTF驱动异常。首先要测试本振电平,测量本振倍频放大组件输出端口中微波SYTX,按“系统”、“校准”、“频率诊断”菜单,记录此时第一本振频率,判断如果本振正常,进入下一步测试。否则,维修本振倍频放大组件货微波驱动板。1/2/3波段异常,可能为宽带SYTX中的YTF驱动电压不合适。
3、仪器内部参数调试
在一起进行维修保养时,如果更换了部分零部件,对应可能要调整某些调试数据。表1为频谱分析仪调试项目与个调整部件间的对应关系。
表2为调试项目,每个调试项目都需要搭建专用测试平台。
频谱分析仪维修过程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仪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信号流程、电路工作原理、微波电路、元器件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采用正确的方法来维修、积累并总结维修经验才能避免走弯路,提高维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