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63E频谱分析仪测量幅度差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
受到警告 楼主

  近期上海某高校送修一台HP8563E频谱分析仪,报修故障是输出信号有误差。下面跟着维修中心工程师一起分析仪器故障原因和维修过程。
  一、型号:HP8563E频谱分析仪
  二、故障:仪器测量幅度有误差,误差45dB

  三、测试与判断:频谱分析仪实际上是一台变频的超外差接收机,变频通路复杂,出现幅度异常后要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判断。按照整机原理框图,快速判断是是衰减器还是射频板或者是本振板故障。经检测,仪器本振板组件损坏,3G以下低频段测量超差大,高频段平坦度超差,需要调整。

  四、维修与处理:更换本振板损坏组件,整机调整检测仪器。
  五、维修结果:经拷机及综合指标检测,仪器各项指标正常,修复。

  可维修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入端故障:端口没有正常响应;无输出;无输入;信号异常
  3、测试分析故障:测试结果异常;校准失败;超差
  4、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5、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使用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