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可否放大任意波形,如方波,三角波等等?

楼主(2020-05-26):
Dear:
    如题:D类功放除了放大音频信号,可否放大其他任意波形呢,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信号重复频率远远低于D类功放的通频带。例如输入方波频率1kHz,D类功放的通频带至少大于10kHz或更高。否则,D类功放输出波形会严重失真。方波的棱角全无,变成圆角的三角波。

网友B:
能,只是可能有隔直、低通处理。
方波看起来就没那么方,三角波可能也没那么尖。
频率低一些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只说波形类型不说频率,就很难说,比如一个AB类HIFI功率放大器,-3db带宽为200KHz,你放大一个100KHz的方波信号,是不合适的。
方波可以分解为无数个奇数谐波,要完整的放大方波,就要很高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