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XIT按键和POLLING按键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1-28):
(1)开发板上KEY2是下拉输入,KEY3上拉输入。那么我配置相应的GPIO输入模式:IPD或IPU(PS:配置成AIN输入对程序是有用的),为什么在POLLING实验中毫无效果或者说不影响程序?
外设电路输入模式和GPIO输入模式有无关系,若无关系,GPIO要上拉输入和上拉输入何用?

(2) 1:在POLLING实验中,如果在键盘检测函数(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16 GPIO_Pin,uint8_t Down_state))中我去掉:等待按键释放(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Down_state))后,按下去就变化,按键释放后又变回来了?
键盘检测函数: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16 GPIO_Pin,uint8_t Down_state)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Down_state )
{

  Key_Delay(100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Down_state )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Down_state);
   return  KEY_ON;
  }
  else
   return KEY_OFF;
}
else
  return KEY_OFF;
}

(2)2:在POLLING实验中,在主函数中:我把(if( Key_Scan(GPIOC, GPIO_Pin_13,1) == KEY_ON  )改成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 KEY_ON  ))之后,下载到开发板后:有些时候按下去能亮和灭有些时候和(2)1里的情况一样,实验效果不稳定
主函数替换之后:
int main(void)
{
/* config the led */
LED_GPIO_Config();
LED1_ON;
/*config key*/
Key_GPIO_Config();

while(1)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3) == KEY_ON  )
  {
   LED1_TOGGLE;
  }
}
}

(3)在EXIT按键实验中:中断函数中: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的作用是只是检测下降沿吗,我一直按着会怎样? 该实验源程序下载到开发板运行有点问题:有的时候按下去可以亮灭,有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不稳定
中断函数: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LED1_TOGGL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菜鸟,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