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1延时的问题

楼主(2020-05-26):
FOR, RS, CD, AC

波形如上,程序如下: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为什么延时时间不一样呢?谢谢!

@ningling_21 :while(1) {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
不是完整程序吧

网友A:
循环控制也需要指令处理,这部分加在了低电平期间

网友B:
重复一次,就能看出来有没有其他问题: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1;
                for(i=20;i>0;i--); //延时10US
                 CD_RS=0;
                for(i=20;i>0;i--); //延时10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复一次,就能看出来有没有其他问题:
                 CD_RS=1;
                for(i=20;i>0;i--); //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