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入手stm32,有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1-28):
void Key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问题:为什么这里直接使用GPIO_InitStucure.GPIO_Pin,不用选择寄存器组吗?例如GPIOA?还是因为我打开了哪个寄存器组的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就相当于我选择了哪个寄存器组?请大神指教!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