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退耦电容原理--退藕电容的一般配置原则

楼主(2020-05-26):
(图片)

网友A:
退耦电容主要是用来把不一样波频的电源分开,也就是达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B:
电容选择上都采用的MLCC的电容进行退耦

网友C:
用于去耦的电容就是去耦电容,一般不大

网友D: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

网友E:
退耦电容和滤波电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一般是滤波电容器体积比较大

网友G:
如何识别退藕电容和旁路电容

网友H:
退耦电容如何选择其大小?

网友I:
退耦电容一般用在哪些电路中

网友J:
用在退耦电路中的电容称为退耦电容也叫去耦电容

网友C:
一般来讲滤波是对电源进行滤波,可以是RC滤波电路、电容滤波或者LC滤波。

网友D:
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B:
电源去耦一般是用于抗干扰的

网友E:
为什么退耦电容要尽量靠近元器件

网友A:
对高频电源而言,电容的电阻会比对低频电流来的低。

网友H:
需要3.3v电压应该选择多大的退耦电容

网友G:
功放板退藕电容和耦合电容怎样区分?

网友I:
单片机芯片需要加退藕电容吗

网友F:
退耦电容容量比较小几十~几百微法

网友K:
去耦电容如何使用?

网友L:
退耦电容为什么通常选择100nF

网友M:
退耦电容一般位于哪些位置

网友N: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O:
电源滤波或者电源退耦电容.滤波电容用于滤除电源中的交流成分干扰

网友P:
电路中关键部位要配置适当的高频退耦电容

网友Q:
电源多并几个大点的电容和退耦电容

网友R:
电路板设计的时候要求在每一个芯片的电源管脚上增加一个退耦电容

网友M:
在开关两端并接一个电容

网友L:
运放为什么要接退耦电容

网友N:
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

网友O:
退耦电容用于补偿滤波电容 的高频不好

网友K:
去耦电容的大小一般是多大

网友Q:
贴片电容一般起什么作用?

网友S:
谢谢版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R:
电容的作用和用途,一般有好多种,如旁路、去耦、滤波、储能等。

网友P:
在电源的输入端应接一个10μF~100 μF的电解电容

网友B(2020-08-01):
去耦电容的容值如何选择?

网友C:
如何选择去耦电容的容值?

网友D:
去耦电容的选择不存在与频率的精确对应关系

网友E:
不论何种电容,ESL、ESR都是必然存在的

网友F:
退藕电容通常不需要太大容量

网友G:
退耦电容要尽量靠近元器件

网友H:
设计电路中怎样配置去藕电容

网友I:
去藕电容怎样接适合?

网友D:
理论上越大越好

网友C:
退耦电容有几种接法?

网友E:
实际电容的频响曲线明显呈非线性,仅在一定频率区间内基本符合纯电容的理论计算结果

网友J: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B:
退藕电容位置在什么位置?

网友I:
配置退耦陶瓷电容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F:
退藕电容是因为放大电路电力消耗而使电源波动才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