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保险放置mos管不同端有不同效果,求各位大神解释

楼主(2020-05-26):
各位大神,实际应用如上图,为防止1、2脚短路。在mos管上端1处加保险可有效防止MOS管损坏,但是疑惑的是加在MOS管下端2处就不行,每次短路MOS管都会损坏,求大家解答疑惑。

网友A:
在mos管上加mos管啥意思?自恢保险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os管上加mos管啥意思?自恢保险丝吗

写错了  加保险,140mA的过流保险,大神求指教

网友B:
保险加上端对mos管的限流确定不会超过140mA,加下端瞬间流过多大电流是不太受限制的,破坏性的电流先通过了mos管才会触发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险加上端对mos管的限流确定不会超过140mA,加下端瞬间流过多大电流是不太受限制的,破坏性的电流先通过了 ...

网友C:
保险管在电流处于额定值附近时并不会马上烧断,两端电压却会上升,会导致MOS管进入放大状态,大部分压降都由MOS管承担,所以小功率MOS管比保险先挂掉

网友B:
我平时基本用不上功率器件,了解不多,真要分析相关电路还得查查书,看到上图脑子里大概类比了一下水闸限流的情况,没有再往深了想,看来是跑偏了,向你学习!

楼主:
您好 ,关于您说的VMOS-电压为5-vth我有点疑惑。我是这样理解您说的 ,您看对吗。
短路时,保险起作用后,电流限制在140mA,保险电阻增大,增大到一定程度,也就是VGS处于导通的临界值时,您图上所说的Vmos-电压是5-vth。此时管子还是导通,并且承受功率过大导致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管在电流处于额定值附近时并不会马上烧断,两端电压却会上升,会导致MOS管进入放大状态,大部分压降都 ...

感谢您回答,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加上端对mos管的限流确定不会超过140mA,加下端瞬间流过多大电流是不太受限制的,破坏性的电流先通过了 ...

感谢回答,我刚开始也是理解的,后来想了下,保险也不是马上会限流的,所以对于这点放在上面或者下面应该差别不会太大

呵呵,平时基本用不到分立器件,不熟悉的东西不该轻易乱说的,这次脑回路确实有些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关于您说的VMOS-电压为5-vth我有点疑惑。我是这样理解您说的 ,您看对吗。
短路时,保险起作用后 ...

5-vth,这是我的估算值,大概就处于半导通(放大状态)
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带re反馈的共射放大器。
其中re的电流与保险丝短路电流相等的。
用大封装的mos管,估计能多扛一会,但是我看了下,24V,估计也就几秒钟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th,这是我的估算值,大概就处于半导通(放大状态)
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带re反馈的共射放大器。
其中re ...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上面说的都不对。

网友D:
SI2306
查手册,VDS 最大电压 30V , 然而 VGS 最大电压 ±20V。
如果保险管接在S端,保险断掉后,S端电压升为 24V, S 对 G电压变为 24V, 超过MOS管GS极限电压, GS击穿,MOS管坏掉。

网友E:
其实监控一下mos GS/GD之间的电压就可以了

我怀疑是GD短路了。。。。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