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CC芯片的硬件测试方法

楼主(2020-05-26):
简述

被迫要做些对目前方向没意义的事,就只能从中攫取点意义出来了。
基于TI的测试软件smartRF studio进行,所以需要硬件预留VCC、GND、RST、TCK、TMS接口,使用官方工具测试的主要原因是排查软件因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做硬件的,这就是硬件问题,和软件无关。
该工具是对寄存器直接操作,进而控制射频收发,换言之他就相当于测试了硬件的程序下载、时钟、射频,这些没问题,那MCU这块儿基本也就没啥问题,当然硬件上的其他功能那就再单独测,和本文无关。

楼主:
准备
如果做硬件的偏爱在初版就留1.25间距排针口,要么让他做个转接板,要么和我一样写个如何自测硬件扔给他,反正又不编程,没理由不会测。上述皆不能办到的话,建议自己做一个转接板,这硬件极大概率会再板,极大概率再次扔给你测试。

楼主:
准备两个TI官方出品的同款芯片的开发板,一个是当下载器的,另一个是作为收发对象,如此来排除多余因素。长得和下图差不多,我使用其他下载器反正偶尔出现些问题,但是用开发板上的下载器是没出过问题的。

楼主:
将自己硬件上的VCC、GND、RST、TCK、TMS引出5线,连接到开发板跳线帽处靠USB边的一侧。然后通过USB连接上电脑。

配置smartRF
1连接
查看如图所示,是否识别到设备

楼主:
如果没有则检查下载器XDS110是否被识别,再则检查连线是否错误

任然无法识别,则将开发板上原本的跳线帽插回去,然后看看能否识别到开发板上的MCU,可以则表明自己的硬件下载电路是有问题的。

楼主:
2配置
双击已被识别的设备,如我这里例示的CC1312R。
第一步是根据硬件来进行配置选择,如果直接是官方开发板,在下拉菜单中是可以直接选择的,否则就需要自己新添加一个了

楼主:
例如我的硬件是外部接有一个1190的,所以在配置的时候要多添加一些引脚说明,还要注意一点是,如图红线的偏置,这和电路是有关的,分为内部偏置和外部偏置。

楼主:
第二步是配置射频参数,确保发送接收的一致

楼主:
第三步打开接收,勾上infinite,点击右下方的start

楼主:
第四步就是插上另外一块开发板,硬件配置直接在第一步描述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即可,不用再新建配置,然后设备参数和之前保存一致,选择发送,同样勾选上infinite,再点击右下方的start

楼主:
3观察接收和发送
将自己的板子作为发送,开发板作为接收,观察rssi,然后取反再观察一次

如图是在1M间距,有天线测试出的结果,明显信号不是很好的,将其结果记录,反馈给硬件即可。

网友A:
需要准备的比较多

网友B:
过程比较客观

网友C:
不错的测试方法

网友D:
结果一致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