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 cc2541协议栈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2020-05-26):
由于项目需要,学习了一下蓝牙4.0的协议栈开发,其实也就是TI公司做好的协议栈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不是太难,现在资料也很多。

我是个新手,所以对于新手来说,我的经验应该很有帮助,但**细节不全,最好是查阅了网上其他资料,有个基础再看,否则你看不懂吧。

先来开发环境的搭建吧。

楼主:
(1)cc2541芯片外围电路

这个TI官方,或者网上都能百度到。我是直接购买别人的cc2541核心板,覆盖别人的固件来开发的,网上基本所有厂商的蓝牙4.0模块,只要基于TI2541,外围电路应该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硬件各个厂商都一样,唯一的不同只是各个厂商的协议栈不同。所有在网上随便购买一款核心板就行。建议(亲测可用):jdy-08,bt-05

楼主:
(2)开发所需硬件

你需要购买cc debugger,山寨就行,电路都是按照TI官方的做的,没区别。

usb转串口模块

楼主:
(3)开发所需软件环境

TI的官方协议栈是基于IAR的(非keil,不过编辑器嘛,用着都差不多,基本功能都能实现)。

需要注意:协议栈和IAR是有对应关系的,你需要根据你的协议栈下载安装你的IAR。

我的协议栈是BLE-CC254x-1.4.0.exe,IAR是for 8051 8.20。

烧写程序需要:TI公司的SmartRF Flash Programmer,下载版本V1就好,尽量不要下载V2,网上它的使用资料较少,毕竟只要能用就行。

楼主:
(4)硬件线路连接

***************************************这是重点*************************************

1.cc2541引脚分布图
引脚如图咯,我用的是带底板的,这里面DD和DC是cc2541模块和cc debugger连接的接口,RX和TX当然是usart0串口了,cc2541有两个串口(具体参考芯片datasheet,一般这两个口作为串口用的多)

楼主:
2.cc debugger的接口
上图是cc debugger的引脚分别,主要分清楚引脚的分布,不要插错了就好。看到我画的大红圈了吗,代表这种10针插口的卡口。

楼主:
3.他们之间的连接

首先,利用usb转串口模块给芯片供电(GND和VCC),同时把RX和TX脚接好(我想开发协议栈应该有单片机的基础吧)。

其次,通过下图连接cc debugger.

楼主:
这里采用的是芯片单独供电的方式,首先把cc debugger的GND,DC,DD和RESET与芯片那边连好,然后cc debugger的2引脚接3.3V电源,这是电压检测引脚,电平不稳则cc debugger检测不到cc2541芯片。
最后都插到电脑上,cc debugger亮绿灯则可以正常烧录,cc debugger的reset按键也可以复位cc2541芯片(只要连接好了)

楼主:
4.Flash Programmer烧写

楼主:
5.IAR编译方式
IAR该怎么配置什么的,参考网上其他资源吧。

网友A:
内容非常不错

网友B:
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
CC2540 和 CC2541 有何区别

网友C:
cc2541蓝牙模块哪个 好

网友D:
蓝牙cc2541可以完全替代hc05吗

网友E:
CC2541 一个包可以发送超过20个字节的数据吗

网友F:
cc2541中回调函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如何判断CC2541蓝牙连接状态

网友H:
iar8.10编写cc2541程序怎么配置

网友I:
cc2541如何用串口调试助手配对

网友J:
CC2541 的 BLE 数据包为什么是 20 字节

网友D:
cc2541和传感器用SPI通信,怎么接线???

网友E:
哪里有CC2541蓝牙模块

网友C:
cc2541 可以用keil编译吗

网友F:
如何延长CC2541广播间隔时间

网友:
CC2541与CC2640有什么实际区别?

网友J:
如何将CC2541模块内的软件读出来

网友I:
cc2541 支持蓝牙4.1吗

网友H:
如何设置蓝牙CC2541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G:
CC2541如何把数据发送到主机

网友J(2020-07-10):
ti cc2540 蓝牙协议栈开源吗

网友K:
有没有golang实现的蓝牙4.0协议栈?

网友L:
蓝牙3.0和4.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M:
蓝牙协议栈也是根据osi实现的吗

网友C:
蓝牙4.0是不是比1.0辐射更大?

网友N:
如何判断一个蓝牙模块是蓝牙4.0的

网友D:
CC2541蓝牙BLE通信速度实测最大只有500Byte/s

网友L:
蓝牙协议栈是固件吗?

网友K:
蓝牙4.0协议栈 gatt怎样发送大量数据

网友O:
安卓手机怎么连接cc2541蓝牙模块

网友P:
如何用软件让CC2541关闭和打开射频

网友N:
蓝牙4.0可以同时连接多少设备

网友C:
蓝牙版本过低能升级4.0版本么

网友E:
cc2541蓝牙模块哪个公司的好

网友M:
蓝牙4.0/BLE通信涉及哪些引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