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配置RTC完成后,无法写入寄存器,请指点迷津。

楼主(2019-11-28):
想更改时间,首先读取RTC目前值,然后关闭RTC中断,通过触屏进行设置,设置好后,打开RTC中断,设置值写入RTC寄存器,以上流程没有问题吧?

程序如下:

if(even==E_SETTIME)

        {

                tm = &systmtime;

                nian=tm->tm_year;

                yue=tm->tm_mon;

                ri=tm->tm_mday;

                shi=tm->tm_hour;

                fen=tm->tm_min;

                miao=tm->tm_sec;

                even = E_NULL;

                while(even !=E_SETTIME)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DISABLE);

                        if(even==E_RIGHT)

                        {

                                wei=wei+1;

                                if(wei>5)

                                        wei=0;

                                even = E_NULL;

                        }

                        else if(even==E_LEFT)

                        {

                                wei=wei-1;

                                if(wei<0)

                                        wei=5;

                                even = E_NULL;

                        }

                        switch(wei)

                        {

                                case 0:

                                        if(even==E_UP)

                                        {

                                                nian++;

                                                even = E_NULL;

                                        }

                                        else if(even==E_DOWN)

                                        {

                                                nian--;

                                                even = E_NULL;

                                        }

                                        LCD_ShowNum_8x16(158,304,nian,4,WHITE,RED);

                                        LCD_ShowNum_8x16(198,304,yue,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22,304,r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66,288,sh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0,288,fen,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14,288,miao,2,WHITE,BLACK);

                                break;

                                case 1:

                                        if(even==E_UP)

                                        {

                                                yue++;

                                                even = E_NULL;

                                        }

                                        else if(even==E_DOWN)

                                        {

                                                yue--;

                                                even = E_NULL;

                                        }

                                        LCD_ShowNum_8x16(158,304,nian,4,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8,304,yue,2,WHITE,RED);

                                        LCD_ShowNum_8x16(222,304,r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66,288,sh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0,288,fen,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14,288,miao,2,WHITE,BLACK);

                                break;

                                case 2:

                                        if(even==E_UP)

                                        {

                                                ri++;

                                                even = E_NULL;

                                        }

                                        else if(even==E_DOWN)

                                        {

                                                ri--;

                                                even = E_NULL;

                                        }

                                        LCD_ShowNum_8x16(158,304,nian,4,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8,304,yue,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22,304,ri,2,WHITE,RED);

                                        LCD_ShowNum_8x16(166,288,sh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0,288,fen,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14,288,miao,2,WHITE,BLACK);

                                break;

                                case 3:

                                if(even==E_UP)

                                        {

                                                shi++;

                                                even = E_NULL;

                                        }

                                        else if(even==E_DOWN)

                                        {

                                                shi--;

                                                even = E_NULL;

                                        }

                                        LCD_ShowNum_8x16(158,304,nian,4,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8,304,yue,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22,304,r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66,288,shi,2,WHITE,RED);

                                        LCD_ShowNum_8x16(190,288,fen,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14,288,miao,2,WHITE,BLACK);

                                break;

                                case 4:

                                        if(even==E_UP)

                                        {

                                                fen++;

                                                even = E_NULL;

                                        }

                                        else if(even==E_DOWN)

                                        {

                                                fen--;

                                                even = E_NULL;

                                        }

                                        LCD_ShowNum_8x16(158,304,nian,4,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8,304,yue,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22,304,r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66,288,sh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0,288,fen,2,WHITE,RED);

                                        LCD_ShowNum_8x16(214,288,miao,2,WHITE,BLACK);

                                break;

                                case 5:

                                        if(even==E_UP)

                                        {

                                                miao++;

                                                even = E_NULL;

                                        }

                                        else if(even==E_DOWN)

                                        {

                                                miao--;

                                                even = E_NULL;

                                        }

                                        LCD_ShowNum_8x16(158,304,nian,4,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8,304,yue,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22,304,r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66,288,shi,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190,288,fen,2,WHITE,BLACK);

                                        LCD_ShowNum_8x16(214,288,miao,2,WHITE,RED);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DisNum(158,250,nian,WHITE,RED);

                printf("\n\r DAY:  %d\n\r", yue);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tm->tm_year= nian;

                tm->tm_mon= yue;

                tm->tm_mday= ri;

                tm->tm_hour= shi;

                tm->tm_min= fen;

                tm->tm_sec= miao;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RTC完成当前任务,增减无影响

                GregorianDay(tm);              //计算公历,增减无影响

                RTC_SetCounter(mktimev(tm));        //计算时间戳,写入寄存器,加上此段代码后,时间日期并不能写入,且带来无法退出设置的问题。

                RTC_WaitForLastTask();                  //增减无影响

                }

                even = E_NULL;

        }

请注意看后面4行有注释的地方。

说明:触屏触发"设置"后,通过上下左右进行选择和增减时间,再次触摸“设置”后退出设置,写入时间。目前增加写入寄存器时间代码前,显示,数据增减,进入退出设置都正确,但增加写入寄存器时间后,无法写入时间,且无法选择、增减、退出等动作。请大家指点迷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