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RT-Thread创新设计大赛--时光空间立方--》8年来首帖!

楼主(2020-05-26):
源起
之前制作了一款PCB台历
参考链接:https://www.rt-thread.org/qa/thread-422895-1-1.html
当时的遗憾是买了一条WS2812灯带,最终没能够驱动起来,心中难免有些遗憾。恰逢此次RT-Thread又举办了活动,也为了弥补之前的缺憾,这次我的重点就放到了驱动WS2812灯带上。

开发板申请
这次申请了麻雀一号的板子,主要是看中了这块板子的蓝牙功能,其次拥有WIFI能力,联网会比较方便,而且可以使用麦克、喇叭、液晶屏、摄像头,这么多功能集成在一起,真的非常诱人。
至于这块板子已经有了很多开箱,以及上手介绍,我就不再赘述了。

本次活动目标
  • 制作一个5x5x5厘米大小的立方体
  • 可以从4个面看到内部的WS2812
  • 一面屏幕,可以显示文字
  • 可以通过手机蓝牙控制ws2812
  • 可以连接WIFI
  • 可以与人有最基础的互动
    以上。

结语
好嘞,第一篇帖子,就先这样吧!主要是先适应论坛的发帖规则。毕竟,这个号从2012年注册,至今一个帖子没有发过,唯一一次回复,还是此次活动刚发布时,经过努力找回密码后,发了几个字母。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作品,相信可以让你眼前一亮!近期我会逐步更新现在的进度,请稍加等待。

楼主:
先把设计的模具贴出来吧,要不光看文字没个直观感受。

把它立起来,看着比较舒服。

其实我正常是这么看的,方方正正的。

设计界面,修改都在这里完成。从这里能直观的修改模具的形状、样子。

嗯,挤牙膏高手就是我了,争取每天更新一点点。
请耐心等待,非常感谢。

楼主:
模具有了,我需要给模具内部加上个保护板我选择了透明亚克力,比较符合我的计划
在x宝上找了一家店特别满意,老板很痛快,
推荐一下:

嗯,很开心。到货也很快。

透明度、厚度和大小都很符合我的预期。

另外说个糗事:
取快递时太专注了,一不小心撞到了玻璃自动门上了……还好,门没有受伤。
视频没法传,我的GIF不会动……凑合当个笑话吧,哈哈

楼主:
3D打印的模型到手有段时间了今天早上拍了几张实物图,放上来给大家先看一下:

这里拍了个小细节:
有的位置还是有一点支撑件没有清除的。

第一次使用3D打印,当然不是自己的打印机,是从网上找的专业3D打印工厂店。
整体看打印精度已经让我很满意了,只是还是有些结构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中间为了能够顺利打印,也修改了一版结构。

搭配上之前订购的亚克力,贴合上几乎是严丝合缝,跟我旁边的魔方几乎是孪生兄弟,大小一致。
手感上,刚好一只手拿着没有什么压力,很适合把玩。
3D打印相关的就到这里了。

楼主:
最近遇到些事情一直在忙,精力有点跟不上了,心好累。这段时间的在做的任务主要是在画电路板,以前没有接触过,第一次画电路板,一边学习一边实践,艰难前行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些事情一直在忙,精力有点跟不上了,心好累。这段时间的在做的任务主要是在画电路板,以前没有接触 ...

加油

楼主:
谢谢鼓励,我会努力的!

网友B:
大大,我看您写的非常专业,您如果完成了作品,千万别忘记按比赛要求,做成文档,上传到论坛

文档模板在咱们参赛群里有,如果没找到,联系大掌柜单独发给您

提交作品以后,大掌柜给您寄礼品

@downloadtext :哈哈哈好勒!大大加油!
这话说的,我是奔着礼品来的嘛?(小声嘟嘟:是的)我这不是没做完嘛。。不过我最近遇到点麻烦事在处理,但是也在挤出时间完成作品,请稍加等待,相信最终能够不负期待。

楼主:
我又来更新了。
这次主要是更新PCB部分。
在此之前,对PCB绘制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gerber……
但苦于这次的作品需要定制PCB,找了几个朋友帮忙,都因为时间问题帮不上,无奈只好自己学习如何绘制PCB。
显示搜了搜哪些PCB绘制软件:AD、PADS、protel、KiCAD、立创EDA……挺多的,之前都不知道原来可以有这么多软件可以用。只是,我情况有点尴尬,用的苹果系统,上面那些能在我电脑上运行的少之又少,后来决定学习KiCAD。于是上B站搜了很多学习教程,开始观看。
此处省略N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然后发现,怎么就这么难???而且我使用的麻雀一号核心板,是RW052,在KiCAD上有没有封装,需要自己搞……头好大。迷迷糊糊我就上了立创EDA搜了一下,发现有封装!再一看,立创EDA支持苹果系统!瞬间泪流满面!换!用立创EDA!
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参考了麻雀一号的原理图,但是发现麻雀一号原理图竟然没有屏幕的部分?!!!!无语……好在在上手DEMO的PDF中发现了屏幕部分的原理图,可以参考。
说真的,第一次画原理图、布线,内心慌的一匹,找同事帮忙看了好几次,中间也改了不少。但没想到最后还是出问题了(后面再说)
原理图很简单,就是吧rw052的gpio引出来,就不晒图了,看一下我的PCB吧,毕竟自己第一次画的板子,内心是有些小激动的:
然后使用了嘉立创的5元打板,顺顺利利的打了板子,之后开始期待到货……
当然,顺带在立创商城买了一堆元器件,方便回来焊接。
板子到货,内心非常激动。只是,上面的阻容设计的是0603……我技术焊不了……又找了朋友帮忙焊的……
可惜当时给核心板留得空间稍稍有点大了,就用了0欧电阻给接上。
板子上电后,一切正常,非常满意!虽然不是自己焊接,但是第一次打板子能正常上电启动,原理图正常能用,内心的激动和自豪感无以言表!!
只是……
痛苦的部分来了……
我编写的程序放进去后,在测试一些功能时,不小心把固件搞死了……
唉,开始想着怎么救砖,看了看麻雀1号,想起前些日子好像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上电后串口没反应,最后通过无线刷固件解决的。
可是我板子没有留无线刷写的接口啊!只好翻原理图对照着看:
经过两次测试,我找到了比较合适的接线:
找朋友帮我焊了线:
惨不忍睹,规划好的板子这下丑了好多……唉,就这样吧,总比砖了强。
开始用无线刷固件,重新上电,正常启动……再次激动!!!
唉,到这里,原本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应该进入愉快的调试程序的路上了,没想到我给自己还挖了一个坑,有个GPIO预留位置错了……导致我调rgb灯一直不对……
真是让自己蠢哭,好在深夜里无尽的思考查程序对原理图发现了,要不然真是要炸了。第二天把对应的GPIO调整了一下,有效果了,一颗心算是放下了。
一路走来,从一个画PCB门外汉,到看到了自己板子正常运行,感受到了自己学习的进步和乐趣。
这就是锻炼与成长吧。

楼主:
在这个过程里,我发现这么几个问题
1 麻雀一号核心板 RW052的封装,不好找,我在官方店要到的封装没办法在KiCAD使用。算是个不通用的毛病吧。也许PCB界本来就这个样子?封装不通用?
2 麻雀一号的原理图不全。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问题,下载的资料包是去年的,后来找到了今年的资料包,发现原理图里仍然没有屏幕部分。
3 麻雀一号资料包下载链接问题
在苹果系统Chrome浏览器下竟然提示文件被删除
但是Safari下可以看到……我电脑默认是Chrome,这个坑真是……让我有段时间一直没有找到最新的资料。太难受了!
4 麻雀一号系统SDK,RT-Thread适配的版本,是3.1.0,现在看,这个版本有点老了,而且,menuconfig配置完后,会有些问题。作为官方开发板,觉得麻雀一号的地位在官方那里实在是卑微到尘埃里。
5 固件太容易崩了。大概率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写的代码很不规范,但是这么容易把固件搞崩,需要连接上无线刷写器重刷固件,觉得好麻烦,不人性化。如果固件崩了,能否直接启动uboot之类的,提示在串口刷固件呢?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开发出了这个功能,也许是我井底之蛙了。
6 RW052 太难买了!全网独一家,没办法,官方的板子,就是这么紧俏。BK7252也是,全网几乎没有几家卖芯片,有的也都是代理商,买芯片要起订量。也许是我只是一个最小量的开发者吧,Beken不在乎,只关心量大的企业。但是小量的开发者就不陪拥有吗?嗯……不配。
7 暂且这些吧……想起来再更新。唉……我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