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导纳矩阵的直接写法

楼主(2020-05-26):
电工要摆脱基尔霍夫定律的惯性思维,能够熟练、迅速写出相关结论,这个要求经过些许训练就能完成并掌握。

例如,如何写出下面电路的节点导纳矩阵???

万丈高楼从地起,这种电路的节点导纳矩阵,也是由最基本的元素构成的。

第一种基本构成元素,对地连接的分支,如下图所示:

这个东西必须熟识,以至于无需考虑欧姆定律或基尔霍夫定律就能直接写出。

这种类型的支路(对地)满足叠加性,如果有两个支路,直接得到对角导纳矩阵:

-------------------------------------------------------------------------------------------------------

第二种基本构成元素,是悬浮分支(不接地),结论如下:

上面两者叠加,即可得到顶楼的节点导纳矩阵:

即:

如果不喜欢理解叠加原理,可以直接背诵结论:

节点导纳矩阵的对角线元素,如y11,是连接节点1的各个分支导纳之和。

楼主:
研究这个理论有什么用??用处可忒大了。

例如下图两种OTL输出级,仅仅是接地点不同,电路特性大不同,左边是上共射CE,下共集CC,而右边是上CC,下CE。

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三极管,小信号接地点有下图所示的三种可能。

如果对于每一种情况都要重新求一遍导纳矩阵,太麻烦了。

一劳永逸的做法是直接写出不定导纳矩阵,然后哪个节点接地,就抹去对应的行和列。
例如节点2接地,那么抹去第二行第二列,如下图所示:

楼主:
关于多个支路并联的好处,除了大电流,以前发帖说过,还有低噪和宽带高速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