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楼主(2019-11-28):
最近在调试STM32F103VET6 LCD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程序时出现了这个错误:程序运行和编译都没有问题 可是一调试运行就出问题了 通过排查 发现RTC中断好像和这个“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冲突了 所以把RTC驱动程序放在LCD的后面就解决了 可是这到底是神马原因求大神指点不是配置文件的问题 不是jtag速度的问题或者没有效果 不是解锁的问题 不是BOOT0的问题 如果RTC配置后再配置LCD 但是在配置LCD的过程中关闭所有中断 也不能解决问题 推断可能是中断机制、异常、中断向量表、启动文件配置 jtag配置(默认通用)的原因 看过编译器的汇编程序也没有问题 就是运行完“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这句时突然跑飞 而且每次都是这样 同一个地点

然后突然跑飞:

本该进入0x08003996这条语句的 也查过XPSR的说明 T为0时是ARM指令集 Cortex-M3是Thumb - 2 指令集不支持ARM指令集 当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