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这种情况选择c5000系列DSP是否正确?

楼主(2020-05-26):
关于DSP选型,我的课题为某一便携仪器的信号处理,信号的信噪比很差,一种工作模式是需要用DSP做多周期平均,另一种工作模式为对信号做IDFT.
基于能耗考虑,我选了C5000系列的DSP,现在有一块  C5515 USBStick 在学习。

网友A:
信号处理就选择C5000系列的DSP

楼主:
现在学习C55X DSP,书也看了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人讨论或者请教,(在这边,我导师也不是很懂这一款DSP,另外找了一些其他系的同学,他们好像也没有搞这方面的人)

楼主:
我浏览了下本版的帖子,好像用C5000系列的挺少,我想问一下各位,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C5000的用得比较少呢?

楼主:
另外要入门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

网友B:
有了开发板先根据例程研究一下,慢慢就熟练了。

楼主:
关于CCS4,我现在用的软件是CCS4,由于是一个人摸索,也没什么进展。

楼主:
CCS4 新建文件中好像没有asm文件,是不是DSP以后发展方向就是直接用C/C++,而不用在关心汇编指令了呢?

网友C:
发展趋势肯定是这样,用C便于理解,但是会汇编更能了解硬件的工作原理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D:
便携式处理机前端需要做好  比如采集  滤波等

网友D:
前端处理好了  后端就容易一些

网友E:
DSP C5000和C6000区别大吗?

网友F:
想学习C5000系列

网友G:
C5000主要应用在数字信号处理上例如频谱分析 滤波等等

网友H: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接触tms320vc5509

网友I:
个人用c2000比较多

网友J:
C5000系列的计算能力较弱

网友K:
C2000主要用来做控制。

网友L:
TMS320C54x芯片属于哪类DSP

网友M: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N:
28335 2812 足够了吧

网友H:
TMS320C5000系列DSP

网友I:
C6000系列DSP与C5000的不同

网友G:
如果是刚刚学习dsp的话 建议从比较经典的tms320vc5416开始

网友J:
DSP也就是数字信号处理了,用处当然是相当广泛了

网友F:
要做的信号处理

网友K:
买个28335的开发板吧。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E:
5000和6000系列主要偏重于视频图像处理

网友M:
C5000系列的DSP方案可行的。

网友L:
为什么要片内RAM大的DSP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