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用proteus做仿真吗?

楼主(2020-05-26):
STM32可以直接连接can总线,实现can功能吗?

网友A:
实现can可以,p软件仿真?困难

网友A:
STM32有CAN的通讯
现在STM32F103的是可以进行仿真的

网友B:
好像需要电平转换的把

网友C:
感觉要做一些保护的

网友D:
仿真这个不了解 但是智联的话 需要做保护

网友E:
当然可以 了

网友F:
不一定 要看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G:
看芯片本身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H:
看芯片手册上有没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