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重定位

楼主(2020-05-26):
中断向量为什么要重定位呢?

网友A:
为了方便处理器存储器的配置,一般处理器的中断向量可以重新定位,即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放在存储器空间的任何地方。

网友B:
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和偏移,主要是告诉CPU该向量表是位于Flash还是Ram。。

网友C:
CPU找到中断向量表地址,然后根据偏移(对号入座)再找到中断地址

网友D:
显得蛋疼,不想按照官方默认配置。

网友E:
或者这样可以认为能够保密吧,别人不容易**。

网友F:
让编译器分配,中断向量表放的就是他们的地址

网友G:
如果在一片FLASH里面有两段程式,这两段的中断函数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H:
一个典型的应用是BOOT

网友I:
哦哦哦 涨知识了

网友J:
由于一个作业装入到与其地址空间不一致的存储空间,对有关地址部分的调整过程称为重定位。

网友K:
你如果只是一般的使用,可以不用管这个功能。如果你需要用IAP(bootloader)跳转用户APP这种方式,或者想在SRAM里运行代码,这时候就需要修改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网友L:
为了方便配置

网友M:
我没有自己定位过它

网友N: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O:
一般不用   有需要的时候才会重定位

网友P: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