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使用同一个频点

楼主(2020-05-26):
si4463的发送和接收r能不能使用同一个频点,怎么用?

楼主:
filter怎么去配置?如何配置.

网友A:
时分法是最传统的双工工作方式

网友B:
时分法,就是在时间上分开,这段时间,只发送,下一段时间,只接收,如此循环。

网友C:
半双工呀

网友:
分时收发就行了,每次通过协议帧判断自己是该发还是该收。

网友D:
TDD就是时分
FDD就是频分

如果你选着了了时分,时间的同步精度直接决定了,
你系统的传送能力

网友E:
最好考虑下你要得传送能力,和今后可能要扩充的传送能力

网友F:
根据这个能力来做定时间同步机制

网友G:
整体权衡下来最后TDD,FDD再定夺也好

网友H:
请问什么叫频点

网友I:
手册上介绍的这个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啊

网友J:
那就半双工

网友K: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  那就只能求其次了

网友L: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