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编辑出现这个

楼主(2020-05-26):
(无正文)

楼主:
编译的时候 可以编译 也不报错

网友A:
应该是相关芯片的数据包没有安装好。
可以通过MDK直接联网下载更新,或者到 www.keil.com/pack下载后手动安装下。

网友:
没法生产HEX文件?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打开软件就提示了,但是并不妨碍编译和调试

网友C:
好像是软件包里两个动态链接库的问题

楼主:
懒得更改 keil 和 库的版本了!

网友D:
不妨碍编译 就行了!

网友E:
有没有安装最新的 Pack,应该是你当前的 Pack 里没有这个芯片的具体信息吧

楼主:
已经安装了最新的安装最新的 Pack

只不过 KEIL 是 5.21 的

网友F:
能用就行,这个是调试信息类的,跟你要做的不干。

网友G:
这个影响不大

楼主:
应该对编译的结果没有影响吧!

那就好

网友H:
没遇到过这个弹出信息。

网友I:
硬件连接检查了么

网友J:
第一次看见这种问题

网友K: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