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嵌入式AM3354系列开发板WINCE应用程序自启动说明书

楼主(2020-05-27):
1.1 .简介本文档介绍如何在 飞凌嵌入式AM 335x 系列 开发板的 WINCE 操作系统中设置应用程序的自动启动。
1.2 .使用环境:1.2.1 .硬件环境本文档所描述方法可以应用于 飞凌 OK3354 系列开发板。本文档测试使用开发板为 OK335xD 开发板,其中 核心板版本为工业级 V2.1 ,底板为更换 RTC 芯片后的 V2.3 。
1.2.2 .软件环境本文档所描述方法可以应用于 WINCE6 、 WINCE7 操作系统。本文档讲解和使用使用的操作系统为如未加特殊说明为 WINCE7 。
本文档所使用的用于自动启动的测试程序为自制的 LED 测试程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替换为自己的测试程序。
1.3 .阅读注意在阅读本文档前请确认:
1. 你手中的AM 3354 系列开发板能够正常烧写对应的 WINCE 操作系统并启动。
2. 你的计算机中已经成功安装对应的 WINCE 操作系统编译环境(具体安装方法请参照您所持开发板的用户手册)。
第二章文件列表在本章中介绍文件中需要使用的文件列表以及文件的路径,本文所使用的编译环境安装在 C:\WINCE700 文件夹下,如果您的编译环境在别的文件夹下请根据你的环境安装路径找到相关文件。
文件名
文件路径
platform.bib
C:\WINCE700\platform\AM33X_BSP\FILES\
platform.dat
C:\WINCE700\platform\AM33X_BSP\FILES\
第三章操作说明在本章中介绍文档中用到的在您的桌面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文档操作方法。本文测试环境为 WinXPSP3。其它操作系统类似,就不做重复介绍了。
3.1 .打开 bib 或 dat 文件首先在文件上点击右键,选择打开。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记事本,如果以后想直接双击就直接用记事本打开本类型的文件则勾选始终使用选择的程序打开这种文件。

点击确定。 OK,该文件被打开。

3.2 .显示文件扩展名双击我的电脑,选择工具 ->文件夹选项 ,在弹出对话框内选择查看选项卡,然后将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选项前的对勾去掉。点击确定即可。

第四章修改方法4.1 .将应用程序打包进操作系统后自动启动4.1.1 .将 LED.exe 拷贝到指定文件夹将 LED.exe拷贝 至 C:\WINCE700文件夹。
4.1.2 .建立启动快捷方式4.1.2.1 .新建记事本文件在 C:\WINCE700 文件夹里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
4.1.2.2 .修改文件内容双击打开上面创建的记事本文件,在里面添加如下内容:
17#\Windows\LED.exe
注意上面的 17指的是从 #开始到本行结束的字符长度。 保存,退出修改。
4.1.2.3 .重命名文件在文件中点击右键,选择重命名,将包括扩展名在内的文件名改为 LED.lnk。
4.1.3 .将文件打包到操作系统打开 platform.bib文件,然后在文件的最后加入下面代码:
LED.exe C:\WINCE700 \ LED.exe NK
LED.lnk C:\WINCE700 \ LED.lnk NK
4.1.4 .建立自启动链接打开 platform.dat文件,然后在文件的最后加入代码:
如果是中文操作系统加入:
Directory("\Windows\ 启动 "):-File("LED.lnk","\Windows\LED.lnk")
如果是英文操作系统加入: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LED.lnk","\Windows\LED.lnk")
4.1.5 .编译操作系统按照用户手册中的说明, sysgen操作系统。
第五章测试将第四章生成的操作系统烧写到开发板上,启动后可以看到 LED测试程序被自动弹出,说明自动启动应用程序成功。
至此,基于飞凌 嵌入式 AM3354系列开发板 Wince操作系统下应用程序的自动启动功能修改说明完毕,谢谢选择飞凌嵌入式开发板,祝您使用愉快!
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