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CAN总线寄存器疑问(如图)

楼主(2020-05-27):
图中,当过滤器作为32  以及16 位使用时,其中的顺序IDE 和RTR顺序不一样
请问:STM32本身就是这样安排的  还是数据手册有误???

楼主:
顶上去试试

楼主:
刷新一下

网友A:
看F1的英文手册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还是不确定,就对比一下其他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F1的英文手册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还是不确定,就对比一下其他系列的。 ...

好吧,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主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stm32F2XX的英文手册,也是这个样子,ST设计的芯片总有一些反习惯的东西!

网友B:
看得很仔细!

这个地方手册上也做了明确:
One 32-bit filter for the STDID[10:0], EXTID[17:0], IDE and RTR bits.
• Two 16-bit filters for the STDID[10:0], RTR, IDE and EXTID[17:15] 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很仔细!

这个地方手册上也做了明确:

谢谢,主要是平时都是用寄存器操作,需要知道每一位的含义

网友C:
手册尽量以英文为准,一般不会错,中文就不一定了

网友D:
不要看中文手册 要看英文的原版的

网友E:
百度下 博客上很多都有介绍的

网友F:
直接用cube生成 看看是什么代码

网友G: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