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E系列是什么定位?

楼主(2020-05-27):
刚刚接触GD系列的单片机,还不是很熟悉。对于F1系列,了解到可以兼容ST的F1系列。那GD的E1系列和ST的哪款芯片兼容吗?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款芯片?求解答~

网友A:
E系列好像跟ST没有兼容的。
E系列和F系列的主要差异是片上FLASH类型不一样,你看手册的FMC章节,F系列会告诉你FLASH的前多少字节是读取指令零等待的,后面的区域读取指令延迟较长;而E系列FLASH整片的读取速度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E系列好像跟ST没有兼容的。
E系列和F系列的主要差异是片上FLASH类型不一样,你看手册的FMC章节,F系列会告 ...

我以为E1是F1的升级款,内核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呢,我来看看,感谢解答

网友B:
自从F1系列之后,GD就搞自己的了,不做兼容的了。

网友C:
E23x对标ST的M0,E103对标ST的M4,管脚兼容,软件不兼容。

网友D:
不完全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E23x对标ST的M0,E103对标ST的M4,管脚兼容,软件不兼容。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