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VIC中断配置的困惑

楼主(2018-06-07):
使用stm32NVIC配置中断,假如我程序中开了两个中断,一个是外部中断,一个串口接收中断,但是我写了两个NVIC的配置函数,在外部中断配置的中断组别为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在串口中断里设置成了组别1,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假如开的中断比较多,就有可能导致NVIC设置有冲突。现在假设我在主函数里面都调用了这两个函数,先调用外部中断NVIC配置,然后是串口NVIC配置,那这样的话最后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串口NVIC配置函数,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导致之前外部中断的NVIC配置失效,外部中断无法正常开启,不知道stm32是如何处理这个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