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的重复配置怎么用?

楼主(2018-06-07):
在使用例程的电机测试中,用的是推荐的引脚PTC1,PTC2,PTC3,PTC4,但在试验中只有一个电机会转,但输出的电压是电源提供的电压,不是按照占空比输出的电压

例程的引脚配置

switch(ftmn)

    {

    case FTM0:

        SIM_SCGC6 |= SIM_SCGC6_FTM0_MASK;       //使能FTM0时钟

        switch(ch)

        {

        case FTM_CH0:

            if(FTM0_CH0 == PTC1)

            {

                port_init(FTM0_CH0, ALT4);

            }

            else if(FTM0_CH0 == PTA3)

            {

                port_init(FTM0_CH0, ALT3);

            }

            else

            {

                ASSERT(0);                      //设置管脚有误?

            }

            break;

        case FTM_CH1:

            if(FTM0_CH1 == PTC2)

            {

                port_init(FTM0_CH1, ALT4);

            }

            else if(FTM0_CH1 == PTA4)

            {

                port_init(FTM0_CH1, ALT3);

            }

            else

            {

                ASSERT(0);                      //设置管脚有误?

            }

            break;

        case FTM_CH2:

            if(FTM0_CH2 == PTC3)

            {

                port_init(FTM0_CH2, ALT4);

            }

            else if(FTM0_CH2 == PTA5)

            {

                port_init(FTM0_CH2, ALT3);

            }

            else

            {

                ASSERT(0);                      //设置管脚有误?

            }

            break;

        case FTM_CH3:

            if(FTM0_CH3 == PTC4)

            {

                port_init(FTM0_CH3, ALT4);

            }

            else if(FTM0_CH3 == PTA6)

            {

                port_init(FTM0_CH3, ALT3);

            }

            else

            {

                ASSERT(0);                      //设置管脚有误?

            }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