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same系列单片机UART+DMA

楼主(2020-05-27):
请问哪里有atsame系列单片机UART+DMA例程,官网上有吗?没看到

网友A:
start.atmel.com -> example project 可以搜到UART+DMA例程

网友B(2025-09-26):
ATSAME 系列单片机的 UART+DMA 配置可提升数据传输效率。DMA 接管 UART 数据收发,释放 CPU 资源。需配置 DMA 通道关联 UART,设置传输方向、数据长度和触发源。发送时 CPU 加载数据到 DMA 缓冲区即可,接收时 DMA 自动存储数据,完成后触发中断,适合大数据量通信场景,可通过 MCC 简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