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挂起TFT

楼主(2018-06-07):
求救:我自己弄的FSMC挂起TFT的时候,配置有没有错

void LCD_GPIO_Config(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使能FSM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使能FSMC对应相应管脚时钟

  /* FSMC数据线PD:0 1 8 9 10 14 15   PE:7 8 9 10 11 12 13 14 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 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 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FSMC_NOE : PD4 : LCD_RD

  FSMC_NWE : PD5 : LCD_WR

  FSMC_NE1 : PD7 : LCD_CS

  FSMC_A23 : PE2 : LCD_R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7;

GPIO_Init( 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 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LCD背光 : PD3

  LCD复位 : PE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LCD背光

GPIO_Init( 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LCD复位

GPIO_Init( 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开背光 */

GPIO_ResetBits( GPIOD , GPIO_Pin_3 ) ;

}

/*

初始化FSMC外设

*/

void LCD_FSMC_Config( void )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0-0xF) 地址建立时间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8;//(0-0xF) 地址保持时间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0x02;//(0-0xFF) 数据建立时间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8;//(0-0xF) 总线恢复时间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0x00;//(0-0xF) 时钟分频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0x02;//数据保持时间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地址数据不复用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数据类型NOR FLASH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数据宽度16位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禁止突出模式,使用异步写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只在突发模式有效,等待信号极性为低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禁止非对齐突发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只在突发模式有效,NWAIT信号在什么时期产生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只在突发模式有效,禁用NWAIT信号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禁止扩展模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禁止突发写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配置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配置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 使能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 FSMC_Bank1_NORSRAM2, ENABLE );

}

#define Bank1_LCD_C    ((u32)0x60000000)    //命令基地址

#define Bank1_LCD_D    ((u32)0x61000000)       //数据基地址(A23 PE2)

#define LCD_WR_CMD(index)         ((*(__IO u16 *)(Bank1_LCD_C)) = ((u16)index))//选定LCD指定寄存器

#define LCD_WR_Parameter(val)     ((*(__IO u16 *)(Bank1_LCD_D)) = ((u16)(val)))//往LCD GRAM写入数据

#define LCD_WR_REG( index )    LCD_WR_CMD( index )

#define LCD_WR_Data( val )    LCD_WR_Parameter( val )

我所使用的块1(NOR)中的第一块  ,TFT的读写控制端用NE1 所以其寄存器基地址是 : 0X60000000  ,  RAM基地址 : 0X6100 0000 = 0X6000 0000+2^23*2 = 0X6000 0000 + 0X100 0000 = 0X6100 0000

然后在写寄存器的时候,初始化TFT感觉上没有错,因为我以前我用  I/O  模拟8080接口的时候我做过,我所用的TFT驱动是 HX8352A ,以前我弄成功过,现在想用FSMC驱动快一点,请问一下我这里设置FSMC有没有错?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