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采集到的电机转速经过PID得到的结果怎么转换成PWM呢?

楼主(2020-05-27):
采集到的电机转速经过PID得到的结果怎么转换成PWM呢?

网友A:
对于直流有刷电机,将PID得到的结果除以一个常数,使得最终结果为一个小于一的小数。这个小数代表的是占空比。
对于无刷电机,如果使用FOC算法,则可以直接作为电压值经反Park变换和SVPWM输出想要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直流有刷电机,将PID得到的结果除以一个常数,使得最终结果为一个小于一的小数。这个小数代表的是占空 ...

你说的我先了解下,感谢!

网友:
呵呵,映射到0到1之间。

楼主:
大家好,正在做一个吸油烟机的项目,电机处理部分是别人做的。我对电机的处理小白一个。但是后期肯定要自己研究了。但是感觉好难!!!
大家交流学习。望有过来人的给指点一二。

要求:
当吸油烟口被堵住时要增加电机的速度,被堵得越多速度就越大,当全部堵住时要求达到一定的转速。
当吸油烟口不堵的时候要减小电机速度到默认值。

即:根据吸油烟机被堵情况动态调节电机转速

遇到的问题:
用PID来做的话,目标速度怎么根据吸油烟口被堵情况来设置?

我的想法是吸油烟口不同位置堵的时候,测出电机转速。然后就知道吸油烟口被堵情况,再设置想要达到的目标速度。

先学习电机去.....

网友B:
长知识了 呵呵呵

网友C:
二楼说的很是详细

网友D:
无刷电机控制的话,也要看控制的方式。一般来说方波控制相对简单,用弦波控制的话还需要涉及到一些变换什么的就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