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几个电极做水位检测

楼主(2018-06-07):
方案一,把GND接到铝杯壁上,然后拿个电极固定在杯中某个高度,接到IO口设置上拉输入。水位上升到电极位置,水作为导体导体,IO口检测到输入为低。

事实是否如此呢?水的电阻在几百K,IO口弱上拉电阻几十K,按分压来算的话IO口此时电压应该接近3V,还是高电平。

方案二,IO口设置为浮空输入,在IO口外面上拉几M的电阻。这样水的几百K电阻分到的电压就能低于0.8了,为低电平。

请教前辈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检测水位。这里说的是一个电极,事实上需要3个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