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子振荡器-新线性理论与仿真设计》不定矩阵学习笔记

楼主:
这里搞个最简单的三极管模型。
第一步,构建Y参数:

第二步,构建Y参数不定矩阵:

y12=-(y11+y13)
y21=-(y11+y31)
y23=-(y13+y33)
y22=-(y21+y23)
y32=-(y31+y33)
1->b 基极
2->e发射极
3->c集电极

网友A(点评):
@叶春勇 我不确定第一步是否正确,Ro与gm项并联,结果是什么? 1-2的步骤和2的计算没错。

楼主(2020-05-27):
这是引脚排列
用matlab算出不定矩阵为:

楼主:
不定矩阵的使用方法:
一、CE放大器:

其中第二列代表发射极,第二行代表发射极

Y定参数矩阵:

楼主:
二、CC放大器:

不定参数矩阵:

楼主:
三、共基放大器:

不定参数矩阵:

楼主:
验算:CC放大器矩阵

这是lt-spice的计算结果:
这是matlab计算结果:
hs =
   0.997966858464114

matlab程序:含有 ce cb cc
clear all;
clc;
syms rbe ro gm rc re
y11=1/rbe
y13=0
y31=gm
y33=1/ro
y12=-(y11+y13)
y21=-(y11+y31)
y23=-(y13+y33)
y22=-(y21+y23)
y32=-(y31+y33)
Y=[y11,y12,y13;y21,y22,y23;y31,y32,y33]

% CC
yce=Y
yce(2,2)=yce(2,2)+1/re
yce(3,:)=[]
yce(:,3)=[]

% CB
% yce=Y
% yce(2,2)=yce(2,2)+1/re
% yce(3,3)=yce(3,3)+1/rc
% yce(1,:)=[]
% yce(:,1)=[]

% CE
% yce=Y
% yce(3,3)=yce(3,3)+1/rc
% YY=yce
% yce(2,:)=[]
% yce(:,2)=[]

Y2T=@(y) [-y(2,2)/y(2,1),-1/y(2,1);(y(1,2)*y(2,1)-y(1,1)*y(2,2))/y(2,1),-y(1,1)/y(2,1)]
T=Y2T(yce)
hs=1/T(1,1)
hs=subs(hs,rbe,1500)
hs=subs(hs,ro,50e3)
hs=subs(hs,gm,0.5)
hs=subs(hs,rc,10e3)
hs=subs(hs,re,1e3)

楼主:
学习心得:
不定矩阵适应性很强,也许在高维空间里,cb和ce和cc只是一个子空间而已。
下一步将三极管模型高频化,复杂一些,但是步骤类似,这里就不讨论了。可以参照《电子振荡器》内容

楼主:
还请 @jz0095 指点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 @jz0095 指点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总的步骤看起来没错。没看明白你的验证结果,有对比吗?或者,跟书中10MHz建模结果差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