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与SPI FLASH结合就不行了

楼主(2018-06-07):
LCD与SPI FLASH结合就不行了,我想把SPI FLASH写入和读出数据显示在开发板LCD上,结果几条带汉字的printf语句打叹号

LCD什么也不显示,去掉两个带汉字的printf语句后,LCD可正常显示,我迷 LCD显示和串口有什么关系,说是与串口有关,为什么printf打印英文语句没问题呢?

说与汉字显示有关,但最后两句带汉字的printf语句不用删LCD也能正常工作呢?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spi_flash.h"

#include "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math.h"

typedef enum {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获取缓冲区的长度 */

#define T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define R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define  BufferSize (countof(Tx_Buffer)-1)

#define  FLASH_WriteAddress     0x00000

#define  FLASH_ReadAddress      FLASH_WriteAddress

#define  FLASH_SectorToErase    FLASH_WriteAddress

//#define  sFLASH_ID              0xEF3015     //W25X16

#define  sFLASH_ID              0xEF4015  //W25Q16

/* 发送缓冲区初始化 */

uint8_t Tx_Buffer[]={12,13,14,15,16,185,186,187,188,199};

uint8_t Rx_Buffer[BufferSize];

uint8_t n;

__IO uint32_t DeviceID = 0;

__IO uint32_t FlashID = 0;

__IO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int main(void)

{

/* 配置串口1为:115200 8-N-1 */

USART1_Config();

SPI_FLASH_Init();

LCD_Init();

               //printf("\r\n 这是一个2M串行flash(W25Q16)实验 \r\n");

/* 2M串行flash W25Q16初始化 */

LCD_Clear(0, 0, 240, 320, BACKGROUND);

LCD_DispStr(10, 10, (uint8_t *)"This is a flash test program", RED);

/* Get SPI Flash Device ID */

DeviceID = SPI_FLASH_ReadDeviceID();

Delay( 200 );

/* Get SPI Flash ID */

FlashID = SPI_FLASH_ReadID();

printf("\r\n FlashID is 0x%X,  Manufacturer Device ID is 0x%X\r\n", FlashID, DeviceID);

/* Check the SPI Flash ID */

if (FlashID == sFLASH_ID)  /* #define  sFLASH_ID  0xEF3015 */

{

//  printf("\r\n 检测到华邦串行flash W25Q16 !\r\n");

  /* Erase SPI FLASH Sector to write on */

  SPI_FLASH_SectorErase(FLASH_SectorToErase);

  for( n=0; n<10; n++ )

   {

    LCD_DispStr(10, 40, (uint8_t *)"WRITE ", RED);

    LCD_DisNum(100, 60, n, WHITE);

    LCD_DisNum(100, 80, Tx_Buffer[n], RED);

    Lcd_Delay(0x6FFF00);

   }

  /* 将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写到flash中 */

  SPI_FLASH_BufferWrite(Tx_Buffer, FLASH_Write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r\n 写入的数据为:%s \r\t", Tx_Buffer);

  /* 将刚刚写入的数据读出来放到接收缓冲区中 */

  SPI_FLASH_BufferRead(Rx_Buffer, FLASH_ReadAddress, BufferSize);

  //printf("\r\n 读出的数据为:%s \r\n", Tx_Buffer);

  /* 检查写入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是否相等 */

  TransferStatus1 = Buffercmp(Tx_Buffer, Rx_Buffer, BufferSize);

  if( PASSED == TransferStatus1 )

  {

  //printf("\r\n 2M串行flash(W25Q16)测试成功!\n\r");

   for( n=0; n<10; n++ )

   {

    LCD_DisNum(100, 100, Rx_Buffer[n], RED);

    Lcd_Delay(0xAFFF00);

   }

  }

  else

  {

  printf("\r\n 2M串行flash(W25Q16)测试失败!\n\r");

  }

}// if (FlashID == sFLASH_ID)

else

{

  printf("\r\n 获取不到 W25Q16 ID!\n\r");

}

SPI_Flash_PowerDown();

while(1);

}

/*

* 函数名:Buffercmp

* 描述  :比较两个缓冲区中的数据是否相等

* 输入  :-pBuffer1     src缓冲区指针

*         -pBuffer2     dst缓冲区指针

*         -BufferLength 缓冲区长度

* 输出  :无

* 返回  :-PASSED pBuffer1 等于   pBuffer2

*         -FAILED pBuffer1 不同于 pBuffer2

*/

TestStatus Buffercmp(uint8_t* pBuffer1, uint8_t* pBuffer2, uint16_t BufferLength)

{

  while(BufferLength--)

  {

    if(*pBuffer1 != *pBuffer2)

    {

      return FAILED;

    }

    pBuffer1++;

    pBuffer2++;

  }

  return PASSED;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