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4定时1us中断结果主程序运行不了了,一直在中断~

楼主(2018-06-07):
void TIM4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D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1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

extern volatile u32 time2;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     TIM4->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     time2++;

        if ( TIM_GetITStatus(TIM4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 TIM_FLAG_Update);

                time2++;

        }

}

这样子程序跑起来一直在中断函数里跑,根本不运行主程序了。貌似1微秒中断,而中断函数里运行的超过1微秒了。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TIM4->SR = (uint16_t)~TIM_IT_Update;

        time2++;

//        if ( TIM_GetITStatus(TIM4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 TIM_FLAG_Update);

//                time2++;

//        }

}

改成上面这样子,两条语句运行时间应该不足1微秒了,程序终于可以运行了。

可是呢,我在主程序里有个1秒钟延时(用systick,优先级高),然后用串口打印TIM4中的计数值,结果每次计数增加510092左右,即实际2us,差了一半呢?

我把TIM4周期设为10us,则打印结果每次增加92626,即10.8us,这还比较接近。

TIM4周期设为5us,结果为169844,即5.887us。

TIM4周期设为2us,结果339899,即2.94us。

请教这些误差是怎么导致的,该怎么避免呢?